七彩虹945Conroe series2.2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7-07-09):
今天来了一块主板,客户描述为不上电,型号是七彩虹945Conroe series2.2。
先放到维修台上通电,确实是不上电。按照不上电的维修时序查下去,发现:
3.3V待机正常
开机排针3.3V正常
跳帽3.3V正常
晶振0.3V 0.3V不正常。
短接晶振主板成功上电,看来问题出现在晶振上面。果断废板上拆下一个换上,一路跑码亮机,装好系统。

网友:
恩 修的挺不错啊,一看就是有经验的  没走弯路

网友A:
自从有了示波器,这样的故障,就很明显了。

网友:
0.3V  不正常?

网友B:
两个0.3V,没压差,怎么会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0.3V,没压差,怎么会正常啊

压差?  0.2XV 都正常了   拿个示波器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有了示波器,这样的故障,就很明显了。

这个是要示波器,单靠电压 判断是不准的,支持

网友:
两个晶振没压差肯定不正常,换晶振最好把谐振电容也要换掉

网友:
我这儿晶振备件一大把,可是小谐振电容只能去料板上面拆,长的还那么迷你,挺麻烦的。一般都是只换晶振就不管了,之前没想那么多。

网友:
这种问题  我一般用短接发  晶振2个脚短接一下基本问题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