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211不触发

楼主(2017-07-09):
  E450 接了一台,不触发 。3,5,v都有 ,就是不触发?哪个有图纸

网友:
是不是 桥容易坏  没得修了,只有换班了

网友:
这个EC是带程序的吧,可能是ec程序问题引起的啊

网友:
判断桥问题,先看EC有没有开机动作,再确定桥的问题

网友:
不要电池 ,插电开机电流0.15 不动,PL8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