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0CC 外放喇叭 没声 耳机有声 求解

楼主(2017-07-09):
碰到一台 X550CC 喇叭没声音 这个声卡 好难换啊 焊了半天 才焊好 等 开机一看 声卡找不到了 这是什么 意思 哪位大神 碰到过
没声音

网友:
驱动装了没有,原装驱动。是的,罗铁是喊不好的

网友:
看来还是你没有焊好,我估计你还是到基地学习学习。

网友:
你这是没换好吧。原本的故障是认不到吗。还是说不出声音。不出声音有时候是耳麦接口的问题、有修过类是的问题。

网友:
有复位么,查查条件。桥也有可能

网友:
应该是声卡没焊好,看来焊工要好好的练习

网友:
再次换个声卡试试吧 或者查下声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 有可能还是喇叭坏了呢.可以查条件, 至于后面换了一个估计是没焊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