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A V1.0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7-07-09):
板子修好了装回机箱才想起来花了10大分~~下载资料,图片是修好之后拍的,各位将就看看吧~~
正面板号:IH61MA V1.0 背面板号:H61H2-LM5 V1.0

故障是有时候偶尔能开次机,大部分不能,在开不了机的情况下测得各电压都正常,有时钟,但没有复位,查PG,发现PCH_SYSPWROK电压不正常,看到是VR_READY分压过来的,追查VR_READY.

来到QN3,测得B极无电压,C极大概是0.6多0.7左右,E极电压0.8,明显不正常啊,E极接地的。

看了一下图纸,觉得拆掉也没事,因为B极已经被拉低了,为了让QN1,QN3,QN4三个管子C极保持高电平,拆掉上电,VR_READY恢复3.3V高电平,诊断卡复位灯闪了一下,跑码60,对了,到手时刷了个BIOS,还好原板的BIOS顺便保留下来了,刷回,一路跑码亮机,反复测试有三个多小时,装回机箱收工。

图纸和BIOS就不上传了,论谈大把。文采不行,技术不好,只好水一贴拿回10分……

网友:
楼主图文并茂  分析到位  学习了 要是块块板有这么认真修好 那就牛逼大了

网友:
楼主,我有一块1.1 的,老是掉电重启,能办忙给分析一下吗

网友:
syspwrok 是io给桥的信号吗,还是cpu给桥的电压好信号。、。还是桥给CPU的电源好信号哦

网友:
楼主给力,好东西分享出来给大家,我点赞

网友:
PCH_SYSPWROK电压低导致没上复位,老掉三极管解决

网友:
LZ这思路还是满清晰的,修的不错

网友:
一个管子的错,3个管子背锅。维修不寂寞,论坛有大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