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4741G 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7-07-09):
机型:ACER 4741G                                                                                                    板号:JE40-CP                                                                                                    问题:按开关电流没反应                                                                                       今天闲来没事 加上礼拜没什么机子修,本人很少发帖,语言组织能力也不强。同行拿来的机子,接上电源待机正常,习惯性先测RSMRST,因为这个OK的话可以省去很多时间,RSMRST正常3.3V 接着开关到EC、EC到南桥的高低跳变正常,EC工作条件  供电LID  ACIN  RST都正常,到这里就有一点怀疑是PCH问题,仔细想想还有一个RTC供电,测32.768正常 RTCRST# 3.3V ,当测到SRTCRST# 0V ,    SRTCRST#只经过一个电容到南桥,上拉电阻20K,SRTCRST#阻值测是有500欧的,果断拆了C527,电压恢复正常,按开关正常亮机                                    不会发帖  各位i不要见怪

网友:
手痒按错 怎么删帖啊,,,,,,,

网友:
点错了 版主能不能帮我删了、?????????

网友A:
哈哈哈   楼主我给你说 不开机电源口坏了  哈哈

网友:
主我给你说 不             开机电源口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   楼主我给你说 不开机电源口坏了  哈哈

我在下面评论了 直接按了回车键 就发出去了

网友:
哦                           原来这样子呀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