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不认硬盘通病维修

楼主(2017-07-09):
              前些日子收到同行寄来的13年款A1502板号820-3476,同行说开机白屏进不了系统,经测试开机按住OPTION键出现WiFi但不认硬盘,直接更换好硬盘还是不认!!!!!上个月已经接到4.5台这种机子,查过主板硬盘接口8组线路阻值不正常的情况下,果断拆下cpu,更换后正常。就是成本太高 了。唉没钱赚。

网友A:
真的假的呀 通病?我一个月修20多台苹果都没遇到过着问题。A1502通病应该是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假的呀 通病?我一个月修20多台苹果都没遇到过着问题。A1502通病应该是屏幕!

我说的是不认硬盘,1502屏幕坏的我也没接多少,大部分是主板问题

网友B:
CPU的价格比交换主板的价格还要高呢,搂主真的是换的 CPU 么,还是加焊的

网友C:
我是一台都没有结果,还没有修过苹果呢。估计来了一台都不知道从何下手,悲哀。

网友D:
这个估计是通病 楼主真是高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的价格比交换主板的价格还要高呢,搂主真的是换的 CPU 么,还是加焊的

成本是很贵啊,我的CPU来源是其他主板拆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一台都没有结果,还没有修过苹果呢。估计来了一台都不知道从何下手,悲哀。

细心看图纸,检测好所需的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估计是通病 楼主真是高手 。。。。。。。。。。。。。。

我还在跟大家学习,不敢当不敢当

网友E:
不是桥么 怎么跟CPU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桥么 怎么跟CPU有关系

这款是桥跟CPU跟显卡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
哎,这种CPU太贵了,利润偏低。好多超薄的笔记本都是这样的处理器,不好整啊。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苹果的机器换CPU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学习了

网友:
苹果的换CPU我就换过一台成功过。植球太累

网友:
换CPU就不值了,这机器温度高小心返修哦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会 花屏掉电的。准备加焊CPU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