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S1 CPU有供电不工作

楼主(2017-07-09):
GA-H81M-S1 CPU有供电不工作,CPU也不发烫,
更换IO上方三极管。OK!

网友:
能不能说上维修过程,没有过程哪能提高?又不是通病,对吧?

网友:
用什么三极管,换额几个都不合适,换上后能显示重启无显,拔电再开又可以重启又无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