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9104P 15-3521 上电0.5-0.6 掉电0.3. 0.2 直至待机

楼主(2017-07-09):
如上。。上电瞬间除 集显供电 都有。。。。。  不装内存不掉电。。。 上内存掉电 请教下如何处理。。刷过BIOS 故障一样。内存换了一样。。

网友:
看一下CPU 和其他的供电是不是不良

网友:
cpu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遇到一个是南桥坏了,换了就好了,蒙的

网友:
拿走了  对电压全缺信号的  修到就麻爪!! 哎好烦  最近基本都是这样的机器 卧槽

网友:
CPU电压不正常.......是玻璃管的复合管.........

网友:
上假负载测内存条件看看了。有可能那个条件有问题就会这样

网友:
玻璃复合管的易坏是吗?
哎。。 好烦最近机器接了10几台。。 自己一个人搞 搞的傻了! 还修不出来好烦!

网友:
这种问题是有点难修的,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