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912p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7-09):
G405不开机维修
联想G405按开关没反应、不开机。
板号:la-9912p 仁宝代工;芯片组AMD单CPU。联想型号后面带5的都是AMD芯片组
拆开主板看外观没有进水腐蚀现象。通电待机0.05A偏高了一点。测试电源头进点19V、公共端19V,待机3v5v没有。这个机子是待机就有电压的还是要按开关后才有呢?我们看看这个待机芯片的图纸如下:

这个是比较新的芯片我们来看看他的工作原理
首先8角供电19V
7角19V经过电阻分压4.5V左右
有了这两个电压后5角应该出LDO电压3.3V
当1角en收到高电平3.3开启电压后+3VALWP PWM产生
  经检测我们发现待机1角没有电压;按开关后测试也没有电压,追查源头,这个主板没有点位图找起元件来还真是一件麻烦事。。3V5V_EN_R经过电阻改名为3V5V_EN,3V5V_EN由EC_ON经过电阻得来如图:

pr407一段链接EC_on一链接3V5V_EN,待机EC_ON这段有电压3.3;例外一端没有电压;测阻值正常经过排查发现是PC431拉低了电压,更换PC431后电压有3.3V.待机电压+3VALWP出来了。按开机显示了故障修复。

网友:
分析有误的地方请大神指正

网友:
没人看啊

网友A:
现在技术贴都不来回帖的吗  我来支持一下    电路图对我是致命的打击啊  现在还看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技术贴都不来回帖的吗  我来支持一下    电路图对我是致命的打击啊  现在还看不太懂

宁波哪里啊  我以前在宁波学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宁波哪里啊  我以前在宁波学的  哈哈

那只是个账号    同事送的    我在上海

网友:
G405不开机维修
联想G405按开关没反应、不开机。
板号:la-9912p 仁宝代工;芯片组AMD单CPU。

网友C:
LZ可以呀,技术可以,分析问题也可以,

网友D:
仁宝板子这地方坏的可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仁宝板子这地方坏的可真多。。。。。。

修到很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可以呀,技术可以,分析问题也可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