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上电循环掉电

楼主(2017-07-09):
技嘉GA-B75M-D3V上电循环掉电,绿线短接硬触发能跑马但是不亮机

网友:
码跑完了吗,可以先刷个BIOS看下

网友A:
搞好没 ?我手上也有好几片一样的问题  不定时掉电 或重启  或关机重启   搞得我头都大了 这问题又不好查  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好没 ?我手上也有好几片一样的问题  不定时掉电 或重启  或关机重启   搞得我头都大了 这问题又不好查   ...

网友:
搞好了吗?我也由到了,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今天修好一个是触发马上掉电,换CMOS电池好的,不知道能不能帮助到你

网友:
我手上有点位图和图纸,发给有需要的人. B75M-D3V

网友:
搞了几天搞不定就给客户换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