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25进水维修

楼主(2017-07-09):
       同行寄来的机子,a1425进水严重,最难搞就是这款机子,拆开后发现键盘接口处氧化严重,OMG,打开图纸,这里进水最容易出现断线了,唯有一个个线路去量,居然有8条线都断了!!!!飞线接好,键盘出现乱键,接口解决了,就不去怀疑了,直接插上好键盘,一切正常,换好键盘后,开机测试,开机有“Duang”一声,进系统发现声音出现禁止符号,经过一番排查,发现是耳机接口问题,更换后正常,维修这台机要非常小心这个电池,一定要注意电池面板不要碰到任何金属,不小心短路就毁了,我就烧了一块,。。唉。反正进水机要细心,慢慢排查。下面附上几张图。

网友:
现在解决了吗 搞苹果要特别注意 东西太小了

网友:
这是电池烧了吗。。。这么凶   以后要细心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最难搞了!需要耐心与经验。

网友:
苹果的死难拆 拆个电池就费劲
配件还贵

网友:
这种电池进水老爱烧,碰到过,你这电池怎么感觉少了,不止这么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