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冷机 可以开机 显示 热机不显

楼主(2017-07-09):
各位大师:

       E420  冷机可以开机  显示  进系统     用一分钟  就不行了  黑屏    强行关机 后   就  待机大    不开机了     D85280   换了  4  5  个了     只要  冷30分钟 到60分钟   又可以 正常 用    用一会儿 又这样

网友:
换95280 边上的升压电容 在测测边的电阻

网友:
看到这个故障就是疑难杂症,把待机芯片旁边的那些电容大大小小都换了试试呢

网友:
95280 边上的升压电容 在测测边的电

网友:
排除散热问题后 就要考虑做一下桥了。

网友:
待机偏高 那就重点查下待机部分啊

网友:
冷机开机  都正常   可以进系统

进系统1分钟左右    就黑了   待机 就高了。

网友:
我也正在修一台待机0.046A不触发 95280 还有点热 不触发的情况下也有3V5V  另外请教下给位大神不触发的情况下应该有3V5V 吗?

网友:
看机过一个帖子里说过 不触发的情况下不应该有3V5V 的

网友:
现在联想BIOS 爱出问题,刷下试试

网友:
实在不行,就改个3V5V过去。。。。。。。。。。。。

网友:
会不会是3 5V的滤波电容出问题了?可以换了试试

网友:
待机芯片旁边的那些电容大大小小都换了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