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艰苦维修

楼主(2017-07-09):
型号:hp 4416s   板号:6050a2252301                                                                                                    搞过维修的人都知道,这个机子是开机不显的,干北桥差不多都可以显,那就长话短说开始动手吧。                                                                                                    这台笔记本是昨天一个老客服拿来的,他拿来我就让他把机器放在这里等我的电话,客服走了,我就把本子插上电待机是0.018,待机应该是正常的,按下开关电流1.3 1.4之间,很明显应该是内存。                                  我就开始拆机器,这个真是不行,螺丝多而且壳子又薄,屏轴那两个又容易掉,艰难把这个机器拆开,把散热片拆掉,用风枪给北桥加热了一下,把散热片装上,心里面想应该好了吧,等我按下开关看电流还在1.31徘徊,心里面想是不是没有吹好,还是吹的时间不够,我在一次的吹 ,上电之后还是一样,心里一下子就没有兴奋了,我就淡定的下来把板子仔细的观察了一下,,没有明显的进水和烧穿,我量了一下3V5V电感都300多    正常啊,通电测量公共点电压0V,然后测了一下Q10091的导通条件,G极要小于S极4.5V以上,那么+VADP要经过R0057和R5011分压,且R5011一端要接地。接地的条件就是Q1053两个小MOS管要导通,导通的条件就是ADP﹣EN和BC﹣VCC1﹣PWRGD要为高,经测量两个信号都为低。                                                                                                    那么查找这两个信号的来源,均来至于EC,KBC  1098,且KBC-﹣VCC1﹣PWRGD+V3AL过电阻R5034上拉。
                                                                                                    那么EC在什么情况下发出ADP﹣EN和KBC﹣VCC﹣PWRGD呢?EC必须要满足供电,时钟,复位,程序,甚至可能还要检测适配器,接下来查找EC供电,名字为+V3AL,经测量只有0.99V                                                 查找+V3AL的来源,来至于待机芯片TPS51125的VREG,测量16脚VIN的电压来自+VADP为19V,过D5008到R5016的2脚,测量为19V,而电阻的另一端为4.65V,还以为是电阻坏了,断电打值,稳稳地100欧姆,没坏啊。
看旁边也没有什么会拉低的电压的元器件啊,难得是芯片把他拉低了,去一张料板找了一个为RT8205的芯片,看芯片脚不一样还以为可以代换,换上去之后发现VIN脚有电压了,18.6V正常啊,看是表显示却是0.000,装上板子试一下,插上电电流还是0.132,保护隔离不过。

                                                                                                    我想了想整理一下思路,换两个芯片都一样,那说明芯片是好的,难道是线性出了问题,找到线性VREG3,这个板子还好有隔离点PAD5002,断开不是0.99V而是3.3V,就连16脚的VIN也变成了18.6V,打了一下VREG3后极的对地值,是正常的看来后极有短路,一看图纸有好几个地方,自己也不想一个个拆,就用短接把电压打到最低限流1A慢慢的调高电压,1V左右就已经将近1A,在板子随便摸了一下BIOS发烫,应该是坏了。
                                                                                                    找一个好的BIOS刷好程序,通电测量保护隔离过了,待机也正常了,按一下开关还是在1.31.4之间徘徊,心里面快要崩溃了,我想了想还是桥的问题,直接三把两下把芯片搞下来,这次比较顺利拖好芯片和板子迅速的把桥值好了上BGA做好之后,装上散热片通电,电流1.3  1.7的上下变动,屏幕显示LOGO画面哎终于好了,放了一下午都正常。写了这么多也不知道行不行,希望大家多多鼓励多多支持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