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32W3212屏暗维修

楼主(2017-07-09):
TCL   L32W3212      这个电视来的时候   屏幕LOGO闪一下就黑屏了。。判断为背光保护。。而且有一股糊味。。。拆开面板有一条灯带烧毁。。。在TB定了通用灯带一套换上   故障解决。。。这个电视灯带特别爱坏。。。。有类似故障还是考虑这个方面。。

网友:
led灯条不太好换啊

网友A:
通用的灯条,与原装的灯条电压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用的灯条,与原装的灯条电压一样吗,。、

是的    直接换上就行了TB买的。。。很方便

网友(2018-04-21):
直接换上就行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你们换灯条怎么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