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phone6不充电,开机显示充电充不上,关机能冲上电但又不显示充电!

楼主(2017-07-09):
(无正文)

网友A:
你有没有量充电电路,充电电路是否达到了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量充电电路,充电电路是否达到了条件?

都是正常的!电压,阻值都有
/????jjjjjj

网友B:
显示充电不进电,电池,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充电不进电,电池,换过吗?

换了也不行,准备搬板了。所有的都高了不行

网友:
我碰到过  直接换大电源IC  搞定

网友:
多半是USB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2019-09-17):
关机充电开机不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265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