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工控板炮B0求助

楼主(2017-07-09):
接了一批工控板,各种不同的故障,就这个B0真不好修,内存阻值正常,电压正常,北桥干过,南桥也证实过,(不是在一块板上的),求助思路。

网友A:
845的主板,这个代码以前常见,还是重点检查内存条件,查看内存到北桥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845的主板,这个代码以前常见,还是重点检查内存条件,查看内存到北桥的电阻。

有一片一模一样的主板  108广东省内包邮哦   修它干撒  换板   给客户报600就是工业主板难搞 要换板

网友:
好象有内存需才用单面,双面之说。

网友:
扣个bios试试啊 一批主板还找不到个一样的么 打阻值被

网友:
BIOS.内存到北桥的阻值都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845的主板,这个代码以前常见,还是重点检查内存条件,查看内存到北桥的电阻。

BIOS.内存到北桥的阻值都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