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关电源无输出维修

楼主(2017-07-09):
之前为了认证而抄袭,在这里诚恳的对月饼老师表示抱歉。一直都看是看帖也没怎么发过帖子,迅维网是我在这么多论坛里看过最靠谱的一个网站了,这么久以来一直都在关注,前几天因为人在外地没有时间,所以随意的发了一篇,对此本人抱有深深的歉意。言归正传!希望大家多多指导。

刚回来接到一个开关电源,上电无任何反应,没有输出,指示灯也不亮。

经常都会接到此开关电源,和监控电源还是区别的,目测保险没有断,断电检测保险,整流桥都完好,测试主开关管有一个已经击穿,另外一个阻值也不对。后级芯片是7500,测试也是完好的,测试辅助开关管好的。修电源本人也不是经验很足,一般都是测量几个地方,整流桥,前级滤波,主开关管和辅助开关管,脉宽调制这些。在有保险措施的情况下上电,换了两个被击穿的主开关管,型号是13009,再上电测试还是无输出。测试主开关管发现电压不对,断电测试启动电阻,问题来了,就是这两个开关管的启动电阻被击穿,更换1K的启动电阻后输出正常,上负载一切OK!

网友A:
不错吗 这个你也修  土豪啊  15B+ 这个 我都用不起哦

网友B:
开关管的启动电阻?没听说过,你这电源是12V30A的吧?修过一个是两个开关管因绝缘不良而击穿,还有一个给7500供电的电阻烧糊了,找个100欧的就OK了。

网友:
基础类故障了,还是支持一下吧,如果功率很大,自己想法进去个风扇可以

网友C:
你还真是胆大,修电源居然不用灯泡,直接上着保险管就上电。

网友D:
问下楼主集中供电电源带负载能力差通电得会才能工作这是什么问题有好几个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吗 这个你也修  土豪啊  15B+ 这个 我都用不起哦

你都工程师了,我才一个入门选手而已,我做电气一体化的,这个纯属爱好。你们修电脑的家伙式才是好东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管的启动电阻?没听说过,你这电源是12V30A的吧?修过一个是两个开关管因绝缘不良而击穿,还有一个给75 ...

电流没有那么高一般都是3A到10A,不是监控电源,小机器上面用的。滤波电容300V出来到主开关管,主开关管电压不对,所以才查的开关管前面的启动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真是胆大,修电源居然不用灯泡,直接上着保险管就上电。

灯泡在另外一边,没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下楼主集中供电电源带负载能力差通电得会才能工作这是什么问题有好几个了啊

这个不好说,我也就是半桶水,我修过几个带负载能力差的,一个问题在辅助开关管,7500挂了,如果有滋滋滋的声音那更麻烦了。看看后半部分吧,输出滤波电容什么的,还要测测有没有短路,阻值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