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 三星 270E5U 一台

楼主(2017-07-09):
三星 三星 270E5U

机器送来的时候开机无显示。仔细观察后发现其实是没有背光。
查了下板号为ba41-02308a,试着在网上搜了下,但是没看到图纸只搜到了BIOS。
手欠,先下了个BIOS刷下试试 结果厄运来袭,刷完后电源指示灯常亮,主板不触发。将原来的BIOS刷回。故障依旧。
按照经验电源指示灯,屏背光等一般都是EC来控制的。此本用的EC为MEC1310-NU刚好手上有此EC更换后依然是电源灯常亮但是不触发。
没在盲目动别的 又在网上搜了下BIOS

此机BIOS确实不少,而且都是不同时间段,不同的人发的。
但是下载完后发现它们都叫一个名

没办法只能下载来挨个测试。
最后终于有两个能开机了。

网友A:
楼主,你刷BIOS程序后可能引起的EC的BIOS程序坏了,网上下载的BIOS里面的EC版本不同,所以EC也不能正常开机。

网友:
经常下载没用的B               IOS。浪费金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刷BIOS程序后可能引起的EC的BIOS程序坏了,网上下载的BIOS里面的EC版本不同,所以EC也不能正常开机 ...

所以说就不能手欠 现在的BIOS不能随便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刷BIOS程序后可能引起的EC的BIOS程序坏了,网上下载的BIOS里面的EC版本不同,所以EC也不能正常开机 ...

不过话说回来 原来的BIOS刷回去也不好用 。这也是EC资料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过话说回来 原来的BIOS刷回去也不好用 。这也是EC资料的问题?

要不就是你读出来的你原来BIOS程序没有成功读出来,要不就是写的时候写错误了。按道理说成功读出成功写进去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2018-09-17):
经常下载没用的BIOS。浪费金币呀。

网友:
今天才修这台机子,不过我的是保护隔离不过6脚电压变成3.8V了。换了电阻不行,就芯片和MOS管换了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就是你读出来的你原来BIOS程序没有成功读出来,要不就是写的时候写错误了。按道理说成功读出成功写进 ...

三星的机器也是个奇葩。有时候确实说不清楚,可能是某个OPT信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