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不触发

楼主(2017-07-09):
今天接到一台A1466 测小板有14.8V 然后侧电杆有3.3 就是不触发 求助
不触发

网友:
我遇到一台 充电芯片旁边的10K电阻变质 3兆 更换后修复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来自: 浙江金华
这个说的太不详细了吧!灯有亮吗!!

网友:
查条件呗 主要查EC相关 我感觉苹果的机器EC坏的比较多

网友:
这个不知道

网友:
3,3V是EC供电的3.3V还是。3V5V电感电压的3,3V, RSMRST是否出来?加微信18664029846

网友:
楼主不是来找答案的 是来骗分的 我看出来了

网友:
查下6259 周边的条件,13# 14# 看下有电压吗

网友:
苹果的完全不懂,拆都没拆过机器,还要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