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7P-D3不断重启

楼主(2017-07-09):
我有一块技嘉GA-77P-D3的板子,用侦测卡显示不跑码,而且还不断的掉电重启,cup供电有,内存供电有,在不断重启时,用手摸coma芯片有点热,拆下后还是一样,BIOS也对调过了,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技嘉的板子不断重启一般都是内存不过,经验之谈,仅供参考。

网友:
不插内存喇叭报警吗?查一下内存的条件或者刷一下BIOS

网友:
不断重启查内存,BIOS……………………

网友:
不插内存也不报警,BIOS是在台湾官网下载的,刷了,也不管用,双BIOS也调换了,还是不管用

网友:
有插喇叭看看吗?要是喇叭有叫,就说明已经跑吗了,你得先确定是跑码前的故障,还是跑码后的故障。

网友:
这个故障有些类似于GA-Z87-HD3的主板
你可以查内存的复位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