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H515 跑代码D5不过内存

楼主(2017-07-09):
接客户一台联想H515台式机,这主板CPU集成在主板上,送来故障为三短一长报警,更换内存,调换内存插槽,重写BIOS无果,购买全新CPU更换故障还是无变化。测试内存SPD时钟和数据电压为3.3V正常,其他各个电感也均有电压,论坛里的通病统统都不适用在我这主板上,现在维修陷入僵局。求助论坛的大神们指点一二!
板号:

此机器的图纸

网友:
我就是来看看修不来学习经验的呵呵不要啊

网友A:
我正好昨天修到一台 AMD架构的,联想启天M5710的主机 主板是A68M  也是不过内存,检查COMS电池,发现电压只有0.6V  更换后开机了,注意,不上电池也是不过内存

网友B:
对数据线 地址线 打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正好昨天修到一台 AMD架构的,联想启天M5710的主机 主板是A68M  也是不过内存,检查COMS电池,发现电压只 ...

电池电压正常,不是cmos电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数据线 地址线 打值

那我明天用阻值卡打一打看看是不是哪里断线了!,谢谢提醒,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讨论。因为这故障非论坛里的通病故障。

网友A:
那你再测试一下内存的主供电,是不是只有1.4V  ,我碰到过内存电压只有1.4V 后面查到内存的主供电电容漏电,也是跑代码D5 不过内存,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电压正常,不是cmos电池的问题

coms电池电压正常,跑下线,看到桥里面的电压正常不,中间有经过电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你再测试一下内存的主供电,是不是只有1.4V  ,我碰到过内存电压只有1.4V 后面查到内存的主供电电容漏电 ...

你说的是哪里的电容?可以标记一下吗。我这个内存主供电是标准的1.5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哪里的电容?可以标记一下吗。我这个内存主供电是标准的1.5V

就是内存的主供电电容,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查了吗〈〉?基准电压有吗?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装修 \1.p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内存的主供电电容,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查了吗〈〉?基准电压有吗?

关键我的这个电压是正常的,是标准的1.5V电压哦

网友D:
今天修到一台 H515 开机电流直接0.4 各电压都有 不上内存也不报警....bios刷了 桥也加焊了 “通病“也处理了  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今天修到一台 H515 开机电流直接0.4 各电压都有 不上内存也不报警....bios刷了 桥也加焊了 “通病“也处理 ...

你的BIOS是不是不对哦,我上次开始也是BIOS刷的不对,后来刷了一个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BIOS是不是不对哦,我上次开始也是BIOS刷的不对,后来刷了一个好了

我有一块好板 bios对调了 也不行  这块板的bios在好板上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块好板 bios对调了 也不行  这块板的bios在好板上可以用

有的是CPU坏了,换一个就好。我遇过一台

网友E(2017-08-14):
我也遇到一台和楼主问题一样的   楼主问题查的怎样了呢   上来就留交流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一台和楼主问题一样的   楼主问题查的怎样了呢   上来就留交流呗

修好一块,CPU的问题,另外一块修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修好一块,CPU的问题,另外一块修不好

楼主有没有4M的bios   发个我再个试试看1554685326@qq.com   我没法去下载论坛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4M的bios   发个我再个试试看1554685326@qq.com   我没法去下载论坛上的

有的,发你邮箱里了,注意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发你邮箱里了,注意查收

收到了   刷上了  但是还是三短一长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