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9):
华硕
笔记本
适配器19V 通电 就开始自动放电 检测400V大电容上电压一直往下降 接到笔记本上也不能用~ 求大神指点 问题出在哪 是保护了吗
笔记本

网友:
哎,维修就是难 操的百分的新,赚的白菜的钱

网友:
华硕笔记本适配器19V 通电 就开始自动放电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MZ你要先测量启动电阻会变大吗?在测量50V启动电容有问题吗,不行就后级有没短路

楼主:
实物图。。求各位大神看看给个建议 刚学没多久~ 想自己练练手

网友:
检查启动电阻、电容。及启动芯片是否损坏。

网友:
看看有没有压敏电阻,然后看大电容,这个要找电容表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一般300w左右的没什么修的,但是一个7 800w的电源你查下价格就知道有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一般300w左右的没什么修的,但是一个7 800w的电源你查下价格就知道有没有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