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515

楼主(2017-07-09):
HP COMPAQ 515 内置喇叭正常,耳机没有声音。该机声卡芯片是IDT_92HD75B2X5,图纸料号是U527。功放芯片是TPA6047A4,图纸料号是U530。耳机接口是JACK502。维修过程开始:,查HP_OUT_L1和HP_OUT_R1这个两个信号到功放芯片的15PIN和16PIN,根据图纸追查功放芯片26PIN和27PIN由声卡芯片的26脚和27送过来的HP_OUT_R和HP_OUT_L信号。既然内置喇叭有声音,没有直接考虑换件。跑线路HP_OUT_R和HP_OUT_L这个两个信号得线路和阻值全部正常。回到功放芯片U530上面22脚和23脚开启信号AMP_SHUT#它来源于,解决方法 我是直接去掉D444二极管,让开启信号直接用3V通过R479电阻直接送到功放芯片就正常使用了。内置喇叭和耳机及他们直接切换一切正常。文字功底不行忘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