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7-09):
今天接修一台联想Y450不开机,用户说用的过程中突然没反应了,电源表测0.026-0.56左右跳变,应该是有短路的了,拆机单测电源小板电流一样,问题应该在小板上,测pc35等几个电容阻值为0,果断拆下测量,其中一个短路,料板上找个电容换后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
这款机器是通病了,修过很多,这种显卡跟小板都是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