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掉电维修 板号K43SD REV:4.1

楼主(2017-07-09):
同行拿来的机器,同行只会说不开机。好吧,先上电看下触发电流上到0.2左右掉电。拆开,先检查无明显烧毁,拆掉桥散热片,桥的颜色有点深(非正常的蓝色)。找图纸没有,EC是IT8572E   找张这个EC的图纸参考一下(后面会有图片)。测量SLP_S3#掉电,上BGA做桥之后上电,电流一路飙升到1.5A左右,接屏测试亮机。然而亮了没1分钟又掉电了。拆掉旧桥,焊上新桥。电流到1.5.等了3分多钟,没掉电。接屏亮机测试10分钟左右没掉电。到此装机,维修完成。

网友:
本来想上传视频的,但是不知道怎么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