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7-09):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S400笔记本维修,拔掉电池插稳压电源,待机0.01正常,按开关不开机,首先拆机测量待机电压3.3V,5V正常,再测了下开关发现电压只有1.6V, 正常是3.3V,这个电压不正常,不知道是开关还是主板的问题,于是把开关从主板上拆下来,测试主板上开关针脚第二脚电压是3.3V ,说明主板上开关脚电压正常,那就是开关上的问题了,于是把开关上的排线一一断开再试,断到第四根的时候正常了, 插上开关,测试电压3.3V正常, 最后测试发现这个断开的有问题的脚是连接到侧边的一个小开关,好像是联想一键盘恢复开关,反正这个没什么用就不管他了,能用就可以,此机修复,第一次发贴,经验与技术不足,请各位高手多包涵!最后附上维修亮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