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71 开机 跑0.7 掉电

楼主(2017-07-09):
各位大师 请教 :

     ACER V5-471   开机 跑 0.7掉电  到   0.023  又自动  跑到 0.7  又掉到 0.02   重复

   拔了  内存    跑0.7   不掉    PCH  发热得  烫手       BIOS  已经写了。

    淘宝的 点位  如下:

网友:
V8-471 点位。。。。。。。。。。。。。

网友:
换个内存条试试啊啊 先从简单的来啊 在打个波波看看啊

网友:
换内存刷bios试试

网友:
这电流有点上不跑码,查下时序,不行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大,很多都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情况

网友:
那一定是桥坏了啊,其实缺电压没有那么快发烫。

网友:
谢谢各位       不接内存 PCH 发热 接上 内存  PCH一点点热。     内存 换了    BIOS  拍的  。 BIOS  12 56 都有 跳波。  内存排阻  有波      PCH  晶振 有波

网友:
PL4301  VCC_CORE    电压   开机  后 会掉两次     从最高 掉到  中间   停 一下   再 掉到  0

网友:
cpu也可以换个试试的哦!不过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集成cpu的

网友:
是焊在  板子上的 CPU   独显

网友:
点上不跑码,查下时序,不行换个南桥试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试,好多BIOS不行的。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大,很多都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