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00PA 不加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7-07-09):
接到客户机器后,故障现象是不加电,机器型号是:

拆机后测量次级12V整流管击穿,短路,

更换后OK,

网友:
一般是电容坏的多,二极管坏的倒是不多

网友:
有思路介绍 就更好  毕竟大多数人都不是大神   我表示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