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值得注意的小问题

楼主(2017-07-09):
今天接到一台同行送来的三星RV415,说是原来是好的,放了2年没用过,现在按开关没反应。
放久了的机器我一般先直奔COMS电池,一测电池,果然只有2V多点,换掉电池。
接电开机,三星的LOGO已经出现了,进系统也挺正常的,
原本以为可以交货了,就在再次重启测试时,新故障出现了,自动进BIOS设置,
我保存后再重启又没问题了,一切正常。断电5分钟再测,又进BIOS。。。。
以为BIOS故障,下了一个刷上,还是老样子。
准备测CMOS电路时,我同事问了句:是不是键盘有问题?
想想也有可能,拨掉键盘反复测试,居然真是键盘的问题,再也没有自动进BIOS。
进系统用键盘测试软件检测,果然F2一直处于按下状态,而且就只这一个键,真是邪门。
用力按了几下、拍了几下键盘,还是没好。
这个键盘不太好换,而且还要订货,客户又不乐意等几天,只好另想办法。
想起以前拆过键盘,键盘断线一般是一片片的坏,只一个键坏肯定不是键盘的线路问题,可能是这个键的触点粘在键盘薄膜上了。
于是拨下键帽,用小螺丝刀轻轻按着按键的胶圈慢慢转动,再进系统测试键盘,已经恢复正常了。

网友:
联想的键盘坏不亮的都大把,没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
细心    键盘都能修   高手  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