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I日常维修

楼主(2017-07-09):
    今天接了台联想thinkad X201I,客户说不开机接可调电源无待机,拆机测量保险丝F9处于开路状态, 再测VREGIN20阻值偏低不正常 ,尝试把C561拆掉果然阻值恢复正常能上电,但又出现暗屏经查发现BACKLIGHT_ON为0V从屏供电接3V过去顺利亮机

网友A:
我怎么没有 遇到            这种的

TTJ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没有 遇到            这种的

你遇到的都是啥故障。。。。。。。。。。。。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