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关于TP一体盖板的更换求助

楼主(2017-07-09):
大家好,本人修手机小白,想请教大家一下:原装苹果触摸坏了后,可以更换带TP的一体盖板吗?求教高人

网友:
不能 tp一体盖板是国产屏的 没触摸一般是排线问题 压排解决 还要看成本到底值不值

网友A:
6代 的触摸芯片做在主板上的。6S触摸芯片在屏上。6S的可以换一下就好。6代的没法换啊。芯片在主板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代 的触摸芯片做在主板上的。6S触摸芯片在屏上。6S的可以换一下就好。6代的没法换啊。芯片在主板上

苹果除了6S可以换一体盖板,其他型号没办法换是吧?

网友:
5 6代可以直接贴合   6S需要压排

网友:
引用 网友A:
6代 的触摸芯片做在主板上的。6S触摸芯片在屏上。6S的可以换一下就好。6代的没法换啊。芯片在主板上

可以这么理解吧。6S 6SP 以及7的机器触摸芯片都是做在屏上的。。具体在屏的哪里,我不知道了。但这些机器触摸问题,你换屏一般可以好的。主板上没有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除了6S可以换一体盖板,其他型号没办法换是吧?

换主板上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