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M40-70-_LA-A321P独双故障借鉴案例 奉上图纸和BIOS

楼主(2017-07-09):
此机最终交换的主板,特把教训发出来跟大家分享,前几天修的,说下大体流程,希望大家碰到类似问题可以借鉴板载I7cpu,开机无显示,电流0.3左右无跳变,测各大电感,有一路1.8V没出,查图纸,由CPU控制发出,风枪吹一会,通电跳变到0.54,电压全出来了,感觉应该亮了啊,于是换屏吧,新屏换上还是不亮,外接口只有HDMI,找出来转接线,外接无信号,心想既然是CPU虚焊导致电压没出来,故障锁定在CPU吧,上BGA焊接,一遍不行,再一遍还不行,难道是CPU坏了吗,I7的U,查了下价格,好几大百,算了吧,再通电(接着屏幕),开机2.X,直觉短路,断电排查,拔了屏线不短,接屏线短,拔了屏只插屏线也短,屏线也坏了吗,没屏线,也懒得订,混乱之下,不知道怎么想的,又给CPU来了遍BGA,心想难道是温度低了,特别延长了点时间,然后测试,CPU挂了,通电0.2X,哎,重置吧,由于还有别的事,两天才重置好,焊上故障依旧,电流0.2X,没招了,报主板,还好半个月以后给交换了,其实最后一遍BGA焊完,已经意识到可能是屏线坏了,没办法,手欠,发来主板裸板通电,0.5X,好吧,我认了,接屏线,2.X短路,果断订屏线,订了两条,发来亮机,由此结束,

总结一下吧,维修还需心细,有足够的耐心,千万不能冲动焊接,同时出现两个故障点的情况少,但并不是没有,发现故障,又没有件,便宜那就订吧,引以为戒、
打包奉上图纸和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