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求小米4电路图

楼主(2017-07-09):
谁有吗? 有个手机不充电,找不到图纸

网友:
论坛里面有的
论坛里面有的
搜索下就知道了

网友A:
我看了下,我电脑里只有一个小米4电信版的图纸,不知道你用得上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我电脑里只有一个小米4电信版的图纸,不知道你用得上不

发来看看呗,谢谢了。 thank you

网友:
小米2.2s小米2,2S主板短路,充电引起的短路,大部分是这个8脚管烧了,直接拆掉不,不影响使用,估计是充电保护。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小米2.2s小米2,2S主板短路,充电引起的短路,大部分是这个8脚管烧了,直接拆掉不,不影响使用,估计是充电保护。

网友:
测量电池接口断路咋办?我是菜鸟。

网友:
我这儿有,你可以参考下。我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