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苹果PRO进苹果系统卡条 13寸PROWIN系统装不进去

楼主(2017-07-09):
15寸苹果PRO进苹果系统卡进度条不动,排除系统问题,拆机看修过显卡,于是风枪吹显卡,故障依旧,考虑到苹果温度高,于是多吹了一会,开机进系统了,再开又卡条,可以判断显卡故障,于是高高兴兴上BGA,无铅开干,焊完故障依旧,再焊一遍,最后高温阶段延长时间三四秒,上机正常,装机测试正常,第二天客户取机,开机正常,关机的时候死机,好吧,因为温度曲线是普通本用的,考虑到苹果熔点高,于是修改温度曲线,上部温度默认250,下部280,于是把上部温度也调成280,加焊,高温阶段延长时间,拿镊子轻轻向下点显卡的边处,等点动了后,又等了两秒,停止焊接,上机正常,此机修复,发这个主要是提醒各位维修苹果显卡少的,共同积累下经验,共同进步,苹果的BGA芯片比普通芯片温度高,调整下曲线,温度达到了,就可以少返修

13寸苹果PRO,WINDOWS进系统灰屏,苹果正常,重新安装系统,苹果可以正常安装,速度正常,WINDOWS等一天也进行不了几步,好几年的本了,不可能安装不上WINDOWS,此机是北桥问题,BGA解决、

前段时间修的 现在补上,所以忘记型号,维修实例,发出来共享下

网友:
今天我的电脑开不了机了上来看看有没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