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迷了,兄弟们猜猜这是什么坏,看结尾不算数!!!!联想C325掉电!!!

楼主(2017-07-09):
今天接到一台行送来的联想一体机C325,
就是这个没错,上电流表测,掉电。上一下就掉了,脑子里出现两个字“短路”,折机看是什么情况,
当把这上面那带四个USB口的小板折下来后,发现能正常上电了,不要问我为什么要折,不折怎么修啊是吧。好了,到此总算知道问题在哪了,不管三七21首先折网卡芯片,这几天正好又打雷。
就是这个小板,当折完网卡插上去再试,发现涛声依旧,心想还能是电容击穿。别想了量吧,好一顿量,也就是块小板还能有多少电容是吧,没多久量完了,没发现问题。
兄弟们告诉我下是什么问题,什么?你说上面还有几个小IC,好吧一起折了。再试,一如继往的“好评”啊。这下麻烦了,彻底没思路了。
我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难不成PCB板中间层出问题了,不会吧,联想的东西不会这么差吧。心在想眼还在看。看着看着发现了个东西,靠金手指上面有两个保险,
看到没有就这两个保险,思路出来了,这两个保险应该是提供小板上的主要供电的,把其中一个折掉不就有一部份供电不能正常供电了,想到这一烙铁就折了一个,插上去再试。兄弟们应该看到了居然可以用了(因为我只折了一个对吧),进系统试下看是哪些功能不能用。结果出来了,网卡可以用,四组USB有两组可以用,两组不能用。
   到此时摆在我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就这样交给同行,反正我又不直接面对客户,况且只有两个不能用对吧。二就是继续查下去搞出个所以然。本着维修人员的精神我选择了后者。继续查吧,不然怎么跟坛里面兄弟们交待。把那两组不能用的USB电源供电再次量了一遍没有短路,也没有发现阻值变小。来事了啊,由于没有图纸不知道供电连了哪些元件,只有地毯式量。量了一圈也没有几个元件跟它相连,量到最后结果出来了,看到跟这两个电解电容其中一个相连,我长出了一口气。
       OMG果断折掉,元凶出现,大功告成。
  亮机图我没法上传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一次只能上传5张图。

网友:
这个字怎么一会大一会小,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