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开关电源常见维修故障经验

楼主(2017-07-09):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高速发展,电力电子设备与人们的工作、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而电子设备都离不开可靠的电源,进入80年代计算机电源全面实现了开关电源化,率先完成计算机的电源换代,进入90年代开关电源相继进入各种电子、电器设备领域,程控交换机、通讯、电子检测设备电源、控制设备电源等都已广泛地使用了开关电源,更促进了开关电源技术的迅速发展。开关电源是利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控制开关晶体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开关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IC和MOSFET构成。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相比,二者的成本都随着输出功率的增加而增长,但二者增长速率各异。线性电源成本在某一输出功率点上,反而高于开关电源,这一成本反转点。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使得开关电源技术在不断地创新,这一成本反转点日益向低输出电力端移动,这为开关电源提供了广泛的发展空间。   工具/原料
    开关电源是利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控制开关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开关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IC和MOSFET构成。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相比,二者的成本都随着输出功率的增加而增长,但二者增长速率各异。线性电源成本在某一输出功率点上,反而高于开关电源,这一点称为成本反转点。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使得开关电源技术也在不断地创新,这一成本反转点日益向低输出电力端移动,这为开关电源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方法/步骤

  首先,我们要知道计算机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电源先将高电压交流电(220V)通过全桥二极管(图1、2)整流以后成为高电压的脉冲直流电,再经过电容滤波(图3)以后成为高压直流电。
  此时,控制电路控制大功率开关三极管将高压直流电按照一定的高频频率分批送到高频变压器的初级(图4)。其中,控制电路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它能有效的监控输出端的电压值,并向功率开关三极管发出信号控制电压上下调整的幅度。在计算机开关电源中,由于电源输入部分工作在高电压、大电流的状态下,故障率最高;其次输出直流部分的整流二极管、保护二极管、大功率开关三极管较易损坏;再就是脉宽调制器TL494的4脚电压是保护电路的关键测试点。通过对多台电源的维修,总结出了对付电源常见故障的方法。
  由于检修电源要接触到220V高压电,人体一旦接触36V以上的电压就有生命危险。因此,在有可能的条件下,尽量先检查一下在断电状态下有无明显的短路、元器件损坏故障。首先,打开电源的外壳,检查保险丝(图5)是否熔断,如果发现电源的PCB板上元件破裂,则应重点检查此元件,一般来讲这是出现故障的主要原因;闻一下电源内部是否有糊味,检查是否有烧焦的元器件;问一下电源损坏的经过,是否对电源进行违规的操作,这一点对于维修任何设备都是必须的。在初步检查以后,还要对电源进行更深入地检测。
  用万用表测量AC电源线两端的正反向电阻及电容器充电情况,如果电阻值过低,说明电源内部存在短路,正常时其阻值应能达到100千欧以上;电容器应能够充放电,如果损坏,则表现为AC电源线两端阻值低,呈短路状态,否则可能是开关三极管VT1、VT2击穿。
  然后检查直流输出部分。脱开负载,分别测量各组输出端的对地电阻,正常时,表针应有电容器充放电摆动,最后指示的应为该路的泄放电阻的阻值。否则多数是整流二极管反向击穿所致。

  二、加电检测
  检修ATX开关电源,应从PS-ON和PW-OK、+5V SB信号人手。脱机带电检测ATX电源待机状态时,+5V  SB、PS-ON信号高电平,PW-OK低电平,其他电压无输出。ATX电源由待机状态转为启动受控状态的方法是:用一根导线把ATX插头14脚PS-ON信号,与任一地端3、5、7、13、15、16、17中的一脚短接,此时PS-ON信号为零电平,PW-OK、+5V  SB信号为高电平,开关电源风扇旋转,ATX插头+3.3V、+5V、+12V有输出。
  在通过上述检查后,就可通电测试。这时候才是关键所在,需要有一定的经验、电子基础及维修技巧。一般来讲应重点检查一下电源的输入端,开关三极管,电源保护电路以及电源的输出电压电流等。如果电源启动一下就停止,则该电源处于保护状态下,可直接测量TL494的4脚电压,正常值应为0.4V以下,若测得电压值为+4V以上,则说明电源的处于保护状态下,应重点检查产生保护的原因。由于接触到高电压,建议没有电子基础的朋友要小心操作。
  END
  注意事项
  三、常见故障
  一般情况下,保险丝熔断说明电源的内部线路有问题。由于电源工作在高电压、大电流的状态下,电网电压的波动、浪涌都会引起电源内电流瞬间增大而使保险丝熔断。重点应检查电源输入端的整流二极管,高压滤波电解电容,逆变功率开关管等,检查一下这些元器件有无击穿、开路、损坏等。当电路发生故障或异常时,伴随着电流不断升高,并且升高的电流有可能损坏电路中的某些重要器件或贵重器件,也有可能烧毁电路甚至造成火灾。若电路中正确地安置了保险丝,那么,保险丝就会在电流异常升高到一定的高度和一定的时候,自身熔断切断电流,从而起到保护电路安全运行的作用。最早的保险丝于一百多年前由爱迪生发明,由于当时的工业技术不发达白炽灯很贵重,所以,最初是将它用来保护价格昂贵的白炽灯的。保险丝保护电子设备不受过电流的伤害,也可避免电子设备因内部故障所引起的严重伤害。因此,每个保险丝上皆有额定规格,当电流超过额定规格时保险丝将会熔断。当介于常规不熔断电流与相关标准规定的额定分断能力(的电流)之间的电流作用于保险丝时,保险丝应能满意地动作,而且不会危及周围环境。保险丝被安置的电路的预期故障电流必须小于标准规定的额定分断能力电流,否则,当故障发生保险丝熔断时会出现持续飞弧、引燃、保险丝烧毁、连同接触件一起熔融、保险丝标记无法辨认等现象。当然,劣质保险丝的分断能力达不到标准规定的要求,使用时同样会发生危害。
  2.无直流电压输出或电压输出不稳定
  如果保险丝是完好的,可是在有负载情况下,各级直流电压无输出。这种情况主要是以下原因造成的:电源中出现开路、短路现象,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出现故障,振荡电路没有工作,电源负载过重,高频整流滤波电路中整流二极管被击穿,滤波电容漏电等。这时,首先用万用表测量系统板+5V电源的对地电阻,若大于0.8Ω,则说明电路板无短路现象;然后将电脑中不必要的硬件暂时拆除,如硬盘、光盘驱动器等,只留下主板、电源、蜂鸣器,然后再测量各输出端的直流电压,如果这时输出为零,则可以肯定是电源的控制电路出了故障。
  3.电源负载能力差
  电源负开能力差是一个常见的故障,一般都是出现在老式或是工作时间长的电源中,主要原因是各元器件老化,开关三极管的工作不稳定,没有及时进行散热等。应重点检查稳压二极管是否发热漏电,整流二极管损坏、高压滤波电容损坏、晶体管工作点未选择好等。
  4、通电无电压输出,电源内发出吱吱声。
  这是电源过载或无负载的典型特征。先仔细检查各个元件,重点检查整流二极管、开关管等。经过仔细检查,发现一个整流二极管1N4001的表面已烧黑,而且电路板也给烧黑了。找同型号的二极管换下,用万用表一量果然是击穿的。用万用表量+12V输出只有+0.2V,+5V只有0.1V。这说明元件被击穿时电源启动自保护。测量初级和次级开关管,发现初级开关管中有一个已损坏,用相同型号的开关管换上,故障排除,一切正常。
  5、没有吱吱声,上一个保险丝就烧一个保险丝。
  由于保险丝不断地熔断,搜索范围就缩小了。可能性只有3个:1、整流桥击穿;2、大电解电容击穿;3、初级开关管击穿。电源的整流桥一般是分立的四个整流二极管,或是将四个二极管固化在一起。最后的可能就只剩开关管了。这个电源的初级只有一个大功率的开关管。拆下一量果然击穿,找同型号开关管换上,问题解决。
  其实,维修电源并不难,一般电源损坏都可以归结为保险丝熔断、整流二极管损坏、滤波电容开路或击穿、开关三极管击穿以及电源自保护等,因开关电源的电路较简单,故障类型少,很容易判断出故障位置。只要有足够的电子基础知识,多看看相关报刊,多动动手,平时注意经验的积累,电源故障是可以轻松检修的。

网友A:
这个帖子我在哪里看到过的。楼主

网友B:
如不是原创请注明原文出处,尊重原作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我在哪里看到过的。楼主

这个帖子我在哪里看到过的。楼主

这就是楼主从那边转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好。。。。。。。。。。。

楼主技术好。。。。。。。。。。。

按猜测你这是属于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不是原创请注明原文出处,尊重原作者!

如不是原创请注明原文出处,尊重原作者!

是的 支持下

网友:
哎,维修就是难 操的百分的新,赚的白菜的钱

网友:
维修就是难 操的百分的新,赚的白菜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