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35

楼主(2017-07-09):
联想S41-35板号14235-开机电流有时候0.8左右有时0.5掉电,bios1脚有波形跑马,开关键电压正常,保护隔离电压也正常,有见过开机要就掉电的是保护隔离不正常。这个问题没有思路了,有没有高手见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电压都出来完了吗?你要测看下那个电压没出来哦。这是应该是缺电压

网友:
BIOS刷过了两个都一样的故障,关键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