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方正保护卡 清除 工具

楼主(2017-07-09):
  宏碁 方正保护卡 清除 工具

正常情况下可以通过控制面板中的添加/删除程序或者实模式 HOME 界面中的卸载功能卸载保护卡驱动并清除其写在硬盘上的数据。
如果无法正常卸载,则使用 clear 清除工具进行卸载。
BIOS 版软保护卡, 如果无法通过除硬盘外的其他介质启动,需要在 BIOS 中关闭版载 ROM 屏蔽保护卡;
如果还是不行,就需要将硬盘挂载到其它没有保护卡方案的主板上,进行软保护驱动卸载。
步骤如下:
1、 制作可以DOS启动的光盘,或者U盘:将可执行文件clear.exe 拷贝到制作好的启动盘根目录下
2、 开机后从光盘( U 盘)启动,进入 DOS,运行clear,会出现如下提示:

-t: Check restore card installation
检查本机保护卡驱动的安装状态
-r: Remove restore card installation
移除本机保护卡驱动程序
-f: Clear all diskdata !      清除硬盘中所有数据
3、 该程序有三个命令可用:clear –t ,  clear –r ,  clear –f 。
A,运行 clear –t ,会给出硬盘的容量信息和保护卡驱动信息,分三种情况:
No restore card installation found on the hard disk
硬盘上未发现保护卡驱动
Signal-OS installation found on the hard disk
硬盘上存在保留系统安装后的驱动
Multi-OSinstallation found on the hard disk
硬盘上存在保留系统安装后的驱动
    Bclear–r 用于清除硬盘上的保护卡驱动程序。运行时会出现如下提示:
This will makeunrecoverable changes to HARD DISK! CAUTION: All data on hard disk might lose!Do you want to continue? Y/N
按 Y 键,即可清除保护卡驱动,
Restore card installation not found onthis machine!
未安装保护卡驱动时的提示:
Original MBR restored OK! Restore card information recordfor SIGNAL-OS
保留系统安装清除后的提示 :
Cleaning restore card information forMULTI-OS, wait………………Done!
多系统安装清除后的提示
    C,运行clear –f将清除硬盘上所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