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进水维修

楼主(2017-07-09):
板号820-3437-B
拆机清理后通电无反应,电源指示灯没反应。

找到3.42V电路,L7095没输出,U7090的VIN正常,8脚开启不电压,R7080损坏 更换后可以自动上电,但指示灯还是不亮

测SYS_ONEWIRE已经有了读取,说明EC部分已经OK,问题出在电源小板上。

找了A1278的SYS_ONEWIRE部分参考,U6900的1脚供电正常,4脚 INT与EC的测试点相通
5脚EXT到电源口之间断线,飞线后电源指示灯正常

修好后的SYS_ONEWIRE

接屏后发现是暗屏,找到背光升压电路

进水机背光开启分压电阻容易损坏,测R7731发现电阻开路,

更换后开启电压2.8V,但背光还是不亮,测得供电和亮度调节也都正常,更换背光芯片后OK。

网友:
又捡了钱              不错不错

网友:
怎么认证是不是要恢复满10个啊

网友:
看到为黑的板真有点烦。不都 要一边看点位一边看图纸修

网友:
高手,我的两台放了几天了都没有修好,都是进水

网友:
修苹果修得那么溜,估计是经常修的!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