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R428开机无显,怎么办

楼主(2017-07-09):
三星R428开机不显示,用户说摔过,刚拿来时加热显卡屏幕能闪一下,之后就怎么也不亮了,电流能升到1.2A,换显卡,还是不亮,但是电流只能到0.7多点,测各电感电压都有,按时序测PLT3_RST  3.3V ,CPU1_CPURST 1.08V,换过内存,CPU是T4400的没有备件,高手们帮忙看看,能不能是CPU的事

网友A:
都查             了什么条件

网友B:
大电容啊,这个先排除了再说,这个机子就是大电容和南桥背面小电容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啊,这个先排除了再说,这个机子就是大电容和南桥背面小电容容易出问题

大电容换了和小电容搞掉了,电压都出来,电源好信号也有

网友:
摔过的,还是仔细看看有没有掉键的东西吧

网友:
上电电流有没有跳变?测内存排阻有没有数据波吧

网友:
楼主 看看大电容,或者有没有掉件的

网友:
先换大电容,搞通病。....................。。。。

网友:
都查了啥                                                                         条件

网友:
摔过机器不好修 不知道那掉点 LZ还是慢慢查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查             了什么条件

哈哈 原来还可以这样凑字数

网友:
摔过的重点查下那些小信号

网友:
这板X宝才150块,还值得换显卡。

网友:
大电容!还有小电容都容易坏!这个机器南桥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摔过的机器估计板层有断线的啊 或者桥下面有掉点的

网友:
学习一下加加分学习一下加加分学习一下加加分学习一下加加分

网友:
这个机子不是有个通病吗,把那个小电容搞定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