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440BIOS

楼主(2017-07-09):
联想C440独显BIOS 。淘宝10元买的,百分百好用,不显通病!版号CIH61S1 V1.0   网卡旁边那个BIOS

网友(2017-09-21):
下来试试看行不行,我的键盘灯亮

网友(2017-10-22):
我的也是键盘灯亮,不显示

网友(2018-07-11):
刷过开机反复重启了

网友(2018-09-08):
电流0.99 刷此bios   OK

网友(2018-10-08):
我的在其他修友下载的 安装驱动后花屏 你的是独显嘛 N14的

网友(2018-12-16):
我的是有待机 不触发,按开关电流无变化, 以前机器有好多蟑螂被我打死了,只要加热主板就可以点亮 第二天开机又开不起,了,换个无线旁BIOS 资料一样。 第二天就不触发了,

网友(2021-02-04):
我的机器是独显的开机卡LOGO刷上你的BIOS后出发0.5A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