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红屏

楼主(2017-07-09):
前天中午同行拿来一台联想的G460,听客户描述机子进了点水,还插过电不触发,二话不说我先把电池拔掉放在一旁,叫同行把机子放这儿了。今天早上正好有空来看这个进水的G460,拆开主板,发现主板上南桥晶振和上边有点水,下边指示灯也有点水之外,其他地方还好。心想问题应该不大啊,洗板水洗洗,上电还是不触发,估计南桥里有个把点腐蚀了吧,上台子加焊下南桥,加焊完后上电可以触发了,电流跳变正常,这次应该可以亮机了吧。呵呵,亮是亮了,不过开机红屏,这个应该是屏线缺了信号,哎查吧。打开G460的图纸,8根信号线,一个个的打对地阻值,其中有一根CONN_LVDS_A0对地无穷大,其他阻值都是在700左右,就是这个CONN_LVDS_A0有问题,看了下这个机子CPU没有集显供电,这个机子应该在系统里只显示独立显卡的,这里就是上面去显卡里,下面去南桥里,这个只有独显,所以只看信号去独显哪里,CONN_LVDS_A0通过R86电阻转成VGA_LVDS_A0,在主板上要找这几个电阻,可费了不少功夫,主板上没有电阻标识难找。南桥的右边有整齐的8个电阻,就是去显卡的信号,在硬盘座下面有几个电阻空位就是去南桥的信号。下一步就是查VGA_LVDS_A0到显卡哪个点,因为是进水的机子嘛,所以看下显卡到接口的信号线有没有断。店里正好有个G460的料板,拆掉显卡,找到了那个对应的那个点,我的料板在对应的点找到了显卡背面那个通孔的点在两个电阻中间,量了下同行的主板VGA_LVDS_A0信号线是通的。至此可以确定是显卡有问题,找了个料板的同型号显卡换上去,触发久违的联想LOGO出来了,最后发上亮机图本人第一次发帖,写了一个多小时,有哪里说的不对的,请各位前辈见谅。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图片没上的去,明明在里面插入了图片,发布时,里面没有图片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