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1 rev:2.2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07-09):
最近点背碰到的问题都很烦心,需要发个贴散散晦气。。。
技嘉ga-h61m-s1 rev:2.2无cpu供电,测vccs正常有电压,cpu供电芯片为95836,开启脚为9脚无电压

开启脚电压由vtt_pwrgd提供

cpu_vtt电压正常,r47一头有电压一头电压0,而q18 g极电压2.5v左右不正常,追查q19,前面说过vccsa电压正常的0.9几v,这里r17一头有0.9几v一头0.6v,不能完全导通q19,所以导致q18 g极电压有2.5v,更换q19,和r47后vtt_pwrgd正常。

这是位置图

亮机图
还有附上我刷过的bios链接,亲测好用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8646-1-1.html注意版本号rev 2.2的
对各位有帮助的话给小弟加个分。

网友:
没开启,有图纸还是比较好修,最怕的是供电开启都有,就是不出电压。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就是不知道咋修 不定时重启

网友:
这板也可以拆掉Q18,更换R47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