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反复重启,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7-07-09):
半个月前换过显卡的,突然进不了系统了,开机后苹果系统进一半就自动关机重启了,重启后还是一直这样。内存换过,硬盘换过装系统也装不了,硬盘排线也更换过,不知道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A:
今天我的电脑开不了机了上来看看有没类似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的电脑开不了机了上来看看有没类似的情况

发个求助帖,说下机子品牌型号,故障现象是不触发,还是触发不显示,还是开机进不了系统等,说的越详细越好。

网友:
问题已解决!前面换过显卡的,苹果的主板不好焊大家都是知道的,我就把显卡取下来重新植球(有铅),做好装机开机直接进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