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M LX3 PLUS R2.0 BIOS提示CPU电压过高维修

楼主(2017-07-09):
今天遇到两片华硕主板都是bios提示cpu电压过高,一片H61,一片AMD 的FM1主板

  H61 cpu供电是由bios控制电压的,实测cpu供电到了1.9v,说明检测电路没问题,刷bios解决

FM1主板,实测cpu供电1.3v正常,bios显示2.8v,说明检测电路挂了,打开点位图,cpu电压检测并不是分压电阻组成,而是cpu供电经过2个0欧姆电阻进入EC54脚,实测一个电阻阻值变大,一段1.3v,ec54脚2.8v,一把焊锡搞定,上图!

网友:
一看修的这么顺手,楼主应该修了不少台式机主板了

网友:
行云流水一样维修主板   修、一个大约什么价格呢

网友:
第二个板的故障现象是常见的,,和一个板的情况还没遇到

网友:
涨知识了   加分

网友A:
H61板子的CPU供电到1.9V?这U能保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板子的CPU供电到1.9V?这U能保住?

上的G530CPU,烧了就烧了呗,现在便宜了,tb才20多快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