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虎难下,你会怎么做?

楼主(2017-07-09):
误诊,害死人的!今天检测一台独立显卡的主机,跑码屏幕不显示 第一感觉显卡问题,换上维修用的显卡,由于是6针供电,连电源也用我的300W电源。全部插好,开机有显示了。顺手换回他的430显卡,电源也是用额定300W,开机点不亮,跟用户谈好价换新显卡昂达710 2G,用户有事离开了。换上新显卡居然点不亮,拿去别的机能用,也把他的插到别的机是能用的,晕了!打断思路了,试机用的是二手显卡能显示,新显卡和用户的不显示,百思不得其姐,都跟用户讲显卡问题了就拿硬纸片刮显卡槽,功夫不负有心人,新显卡能用了。换回用户的电源又不行了,难道是他的电源有问题?再换我的电源又能显示,再试他的显卡也能用了。全部用回他的东西后又不行了。总结出是显卡槽和电源问题,最后是小赚,浪费时间啊!以后要经过双测试才能下结论了。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给客户装的机子用了几个月要加独显,当时加的730  2g的,能看到自检然后黑屏,接集显能亮。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没用,最后重装系统解决了,难道7系列显卡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
维修 有时候报价了 就尽力维修吧 这个不属于骑虎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