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10P,蛋疼的无声音维修。

楼主(2017-07-09):
                       想 Y410P,客户拿过来说没有声音,换了好几个系统和驱动还是一样。 看来是声卡芯片这部分了,拆机找到硬盘接口附近的声卡ALC282,测量附近电容阻值,一下就发现有短路的地方,断开之后还是短,本人新手,担心是声卡本身故障,就拿过去问师傅,他三两下就找到短路电容,LA62也开路了,叫我找个换上,心里那个后悔啊,怎么就不多找会。

                       转好开机,右下角显示新硬件,然后喇叭不再红XX,点开声音正常,开来是解决了,万万没想到,没到一分钟,画面突然抽风似扭曲变形,我去,这什么情况,没来得及拍下来,就断电了,再开就不开机了。。。师傅说可能是没焊好吧,重焊之后可以开机了,但依旧红叉叉,说不定芯片坏了吧,第二天买了个焊好,测量3.3和5V都有,然后又买了个还是一样的,刚好有了个一样的机子,于是拆机叫我量各脚阻值 ,然后对比依旧没发现什么太大出入,这下没整了,师傅跑去睡午觉,我突然奇想,死马当活马医。用测试硬盘重装个系统,镜像解压装驱动有看到声卡设备,有点小激动,系统装好之后,无比舒服的喇叭声终于出来了。这回算是长见识。

网友A:
一波三折,声卡打阻值得这么详细,真修行修心:aiqian:软硬兼修

网友B:
设备管理器里看一下如果能认到声卡一般都是软件的事

网友:
最后是换了个声卡 然后装了系统好的?

网友C:
最后装系统应该是把声卡驱动打上了

网友:
做维修的,就要胆大心细。。。

网友:
                       阻值测这么认真 佩服

网友D:
这个阻值测得太详细了,当初老师教的时候就让这么测

网友E:
每个脚位都打阻值

真心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装系统应该是把声卡驱动打上了

在客户的硬盘系统上打驱动也好了,要是原系统打不上,估计客户会多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每个脚位都打阻值

真心佩服

总比没有办法的好呀,测出问题更好,没有的话就当学习了一下芯片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波三折,声卡打阻值得这么详细,真修行修心:aiqian:软硬兼修

早知道问你软件了,你比较在行。估计是新换上去的声卡某部分和原声卡有不一样的地方,造成不兼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备管理器里看一下如果能认到声卡一般都是软件的事

换新的上去,第一次就认到了,第二次,第三次都认不到,就一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阻值测得太详细了,当初老师教的时候就让这么测

哈哈,没办法的办法,练练耐心也好

网友:
像你这种把阻值写在纸上这么详细的人不多了不错

网友:
                               软硬通吃

网友:
你师傅也真心懒的,想不明白为什么突然断电然后就不开机了,最后又重做系统又有声音?

网友:
对比测试声卡阻值,一点一点测也是能测出声卡短路没有的,或者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声音是最难弄的了,   换了声卡芯片还不行的话 都不会查其他信号了

网友:
都是这样的 声卡 就是要多换系统 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