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 公共点大短修复,个人感觉是通病

楼主(2017-07-09):
机型:DELL 5525

故障:公共点大短路

今日下雨,在店里正无聊,一陌生客户送来DELL 5525,描述故障为第二天开机开不开,全机无电,头天正常关机。

然后送至当地某电子城维修2日无果,说让换主板,客户不同意换,所以送至我这里来碰运气。由于电子城的人更换主板价格很贵,所以我维修价格为换主板的半价,和客户说花钱又少,还使用的是原机主板,又不用时间太长,客户同意了

经检查,适配器查到充电孔,适配器指示灯马上即灭,更换备用正常适配器故障一样,判断为公共点大短路!

维修过程:大短就烧机测试,烧了几分钟,没烧出来。没办法,直接拆,先拆可能性比较大的,也就是顺着适配器插口向后检查,运气还是较好,当拆到如下图所示的电容后不短了。

拆掉后试机,接上屏完美亮了,因为客户在要的急,没拍下几张拆机过程和维修过程。电容的位置是散热器附近的位置,应该是长期受热,
电容变质,引起的短路。大家以后要遇到有此机短路的可以先排查此位置,遇到好几台了,都是这个位置短路。

下面是一些图片,大家凑合看看吧!

这是机型型号

拆机时需小心此排线,需开C壳后,才能取下,外面看不到的,曾经处理过没拔掉此排线而造成的损坏,大家小心哦,这是个坑。

拆下后单独测量此电容,为短路状态!

这是从旧板料取下的完好电容

这是更换后的主板全貌

此电容的位置就是风扇上方,两个八角芯片的左侧

这两张为修复后半装机拷机测试状态

这为烤好机后全复位后,准备交活状态

此为罪魁祸首!

网友:
太简单了感觉过不了认证。。。。。

网友:
楼主,问题太简单不应该发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就直接报换主板,估计修好了就说换了主板

网友:
哎,我认证了两次了,发的说句实话啊,要比楼主这个难,都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