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DELL M421R 7 声报警

楼主(2017-07-09):
今天接到一台DELL 机器7声报警 ,拆机后发现 有一点进水  ,因平时这个机器都是北桥 显卡 问题比较多 ,所以用热风枪 轰了一下 ,,答案是肯定的没有亮机 , 那这有可能是进水引起的

将主板清理干净,将断线的补上后  ,开机还是不显示,细查了下 第一脚的PGOOD 没有出来 ,电阻PR112  100K的电阻无穷大 ,更换后OK  ,亮机  , 第一次发帖手生的很

网友:
第一次搞 ,手生,进水芯片位置PU7 ,型号G9661-25ADJF12U,  ,芯片一脚PGOOD 没有出来导致 ,机器7声报警的 ,

网友:
电路附上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