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师们 苹果平板A1474 触摸全不灵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7-07-09):
大师们 苹果平板A1474 触摸全不灵是什么原因呢
苹果

网友:
先换个触摸试试,如果不行查 触摸接口的阻值 信号 供电。

网友:
换屏,不行触摸相差的三个芯片都干一次。

网友:
记住了 下次好处理了 遇到过几次了

网友:
可能引起的问题多了去了。一句两句说不清啊。再多给点信息。修过什么动过什么没有啊?